求助:小熊养生壶YSH-A08H1报警E01

楼主(2017-08-07):
请大家给点帮助:小熊养生壶YSH-A08H1通电就报警E01,无从下手,有熟悉的朋友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没说明书吗 先看看EO1是什么报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找不到说明书了。

网友B:
水壶里面有一个热敏电阻,阻值100K,温度越高阻值越大。可以检测一下,一般坏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找不到说明书了。
电磁炉具有一样的电气原理,可以使用度娘搜索获得维修知识。

网友D:
基本上和电磁炉一样
参考楼上的!

网友E:
NTC负温度热敏电阻110k(一个检测炉盘温度,一个检测主控管温度)。其值温度越高阻值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检测,其阻值在85k左右,应该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检测已初步确定为芯片出现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