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这段程序里的AN T 5  可以直接删掉吗?删掉后会不会影响程序运行呢?求指点!

楼主:
AN不就是与非吗,串个闭点T5吗?程序里T5都没有线圈!

网友A:
其实你拿不准的时候可以先另存一下,再修改下载进去在线监控下就很明白了!

网友B:
不能删掉。其它地方有t5,可能是个故障判断。

网友C:
STL语言比较麻烦,没有梯形图直接啊,而且有些STL语言不能转换为梯形图。要删除首先得确定其他部分没有T5

网友D:
这是串了一个T5的常闭开关,有用的吧

网友E:
不要删可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