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经检查BEM坏了,更好上直流500V电测试正常,波形正常,今天上380V给定4HZ启动3S模块就爆炸了,很郁闷。
直流测试都非常正常,输出电压都是380V正常,频率上到50赫兹,什么都正常,就是今天一上380V模块爆炸.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加滤波电容呀。

网友B:
这种模块有点贵,可能驱动板有隐性故障,好好检查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BEM这个稳压管没有换吗?用直流店先试驱动板正常后再加模块试机(两个步骤都要加假负载)这样安全些,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试过正常。

网友D:
这个:还不到过年过节啊,鞭炮就响了

网友E:
驱动波形不对,你把频率调低再测一下,比如5HZ,这机器我以前修过,挺麻烦的,5HZ时的波形是标准的矩形波

网友F:
修理变频器一定要细心,先在直流回路加灯泡或直流回路加低压供电,调到5HZ,观察波形是否正确,再恢复正常供电。一定是路波形有畸变。

网友G:
估计驱动电路还有故障

网友H:
损失很大啊

网友I:
都坏了吗?要培钱了

网友J:
悲哀啊,行业的风险,小心谨慎,小心谨慎

网友K:
驱动,大电解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