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每个电动机的大小不一样,要怎么设置参数,还有控制线要怎么做?

网友A:
如果是逐个启动的话,得用plc控制,然后一个电机得2个接触器还是3个接触器,我做过一拖九的控制柜。用plc控制才行,功率无所谓,只要不是差太太大就不用设置。按照最大的电机设置就行。

网友B:
建议给功率差别比较的大的电机单独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C:
要看你的设备,功率多大?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大功率软启再启动中间要有间隔。

网友D:
哇,楼主是不是太省了?8台用一个软起?太省了也。

网友E:
带三台也不少了

网友F:
问题还没解决,好像方案有好几个了

网友G:
每个电机安装一套独立的保护装置吧

网友H:
每个电机加装热保护,软起设置最大总和电流。
不知道有能有其他好办法,楼主过日子太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