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两次电气事故(20170809)

楼主(2017-08-08):
新电缆,3300伏,测量绝缘很好,时间来不及,就没做耐压,。单位里也没有耐压试验设备,都是借用施工单位的,电工测量电缆绝缘没问题一般就投用,这次上电就爆了,教训。

楼主:
选厂电工测量电流(据描述)时,发生短路,烧伤手臂和脸部,更怀疑是测量电压用错了档位,二次弧光短路造成的。

网友A:
用错档位也不应该把钳表烧成这样啊,触目惊心

网友B:
钳流表测电流,选错档,不至于短路吧

网友C:
看着都不敢用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流表测电流,选错档,不至于短路吧
钳流表测量可以测电压,没从电流档转换到电压档,短路是肯定的。

网友D:
钳型电流表应该不会这样吧,照片上的环境不好.....无语!

网友E:
我的胆子就是这么被吓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型电流表应该不会这样吧,照片上的环境不好.....无语!
环境确实很差,粉尘很多,而且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设备,老化很严重,现在是所有设备都处在类似的状态,计划搞蚕食式的整改,逐渐推进。

楼主:
互感器和断路器烧成灰烬,整改迫在眉睫。

网友F:
很危险的,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G:
人还好吧?做电工风险是挺大的。这环境不知是烧的灰,还是本来就这样呢,惨不忍睹。

网友H:
以前我们的冶炼厂也是类似的工作环境,在冶炼炉工作的同事,被形象的称为“非洲黑人”。钳形电流表测量电压用错档位,导致短路,确实想不通,钳形电流表不就是测量电流的么?难道用错电阻档位来测量?

网友I:
钳型电流表还卡再电缆上,不像是测量电压用错了档位,是不是粉尘飞扬遇到电火花引起爆炸。

网友J:
所以我们电气人员,一定要胆大心细,千万不能马虎。一个小的失误可能就会造成大的事故。。。。

网友K:
事故猛如虎。。

网友L:
我用电流档测过电压,直接把表的保险烧了,没有其他的事啊
这事故不应该是档位选择错误造成的

网友M:
1,电缆没有测试就送电,属违规操作
2,测电压时档位没切换正确,学艺不精,工作没注意安全,只能怨自己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F:
安全意识差,我们一般配两块表,电流卡表单独用

网友O:
烧的听厉害的

网友P:
钳形表不至于吧。
是不是测量时碰到线,造成的相间短路吧。
即使选择错档位,也不会放炮!

网友Q:
第二例,环境内有无可燃气体之类,以往是否出现过类似事例。

网友R:
回复 网友E:
 我也被吓过2次

网友R:
耐压试验不是电缆厂一般很少有去做的吧,这耐压不过关具体意味着什么? 是电缆质量不过关,还是线路电压过大?

网友S:
电老虎六亲不认,谁有错就电谁!

网友T:
第二个这么惨烈,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U:
电缆质量这么差吗

网友V:
安全还是很重要的,革命越老胆子越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W:
电缆爆开如果没有外在因素导致的话,就是电缆质量问题。找电缆厂家索赔!

网友X:
看了怕怕的,还是小心为好啊

网友Y:
档位不对有可能
表笔短接也有可能!

网友Z:
回复 楼主:
就这个环境!还怀疑电工档位用错?看着不像是高压啊?掐表档位用错会成这样?什么牌子的表?作为电气负责人这种思想要不得啊!为什么要测量电压?怎么测量的电压?配电柜没有电压显示?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不是出了问题再追责!

网友AA:
怕怕的,钳形表,真的有这大的威力

网友AB:
安全第一,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网友AC:
环境太差了。粉尘是可以引起爆炸的。

网友AD:
上次,用示波器,打弧,吓尿了。干电这一行,玩命

网友AE:
不是电缆本来就伤了吧,新电缆出现这样的状况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AF:
不是大厂的品牌电缆吧

网友AG:
看着我也挺害怕,是不是粉尘引起的吗,不是选错档。

楼主:
引用 网友Z:
就这个环境!还怀疑电工档位用错?看着不像是高压啊?掐表档位用错会成这样?什么牌子的表?作为电气负责人这种思想要不得啊!为什么要测量电压?怎么测量的电压?配电柜没有电压显示?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不是出了问题再追责!
是低压415伏,设备状况很不好,几十年的设备还在用。现在是很多设备在带病运行,逐渐开始做整改,需要大量资金,还要对人员结构进行调整,不是说说就可以完成的。

楼主:
浙江一家上市公司生产的,不过我从来没用过,借的施工单位电缆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看着我也挺害怕,是不是粉尘引起的吗,不是选错档。
应该不是粉尘短路,没有导电性和可燃性,是石粉。弧光短路是肯定的,至于是测量时碰到侧面那些陈旧的电线,还是插接件接触不好把绝缘碳化了,或者说电阻档或电流档测电压,这个光看判断不准,我去的时候现场已经被清理过,后面会有听证会,原因是一定要追查清楚地,老外这点做的很好。

网友AH:
唉!看着就怕,以后还敢不敢用呢?

网友AI:
钳表没摘下来就换挡了吧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浙江一家上市公司生产的,不过我从来没用过,借的施工单位电缆应急。
浙江省生产的,俺知道了出现这个不奇怪

网友AJ:
看到这种情况被吓到了。

网友AK:
按照电气设备的管理维护原则运作,如果老板或领导黑心省钱,不注意安全,这样的企业或单位应该马上离开。老板不管下面的死活,自己逍遥自在,就算给的工资高也要马上离开

网友AL:
做电气真的是脑袋系在腰带上!!!

网友AM:
你们电工测绝缘,估计是嘴上说的,没有用仪器测量,这和耐压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你们电工测绝缘,估计是嘴上说的,没有用仪器测量,这和耐压没关系。
绝缘是我带人过去测的,用的绝缘测试仪,下午别的设备着急开机,我就没再给他们(不同的部门,关系还没理顺)做直流耐压,如果做直流耐压,局部缺陷应该能发现。
对我来讲这是教训,如果没有测试仪器没办法,有条件还是要按照规范做的,经验有时候害人,抛开电缆质量不谈,虽然这些年都没遇到类似问题,但是毕竟还是出现了。

网友AN:
这电缆看起怎么像铠装电缆,有几芯?

网友AO:
绝缘测试不就是耐压测试吗?说明绝缘测试的不正确,高压电缆的绝缘测试必须用更高的电压测绝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O:
绝缘测试不就是耐压测试吗?说明绝缘测试的不正确,高压电缆的绝缘测试必须用更高的电压测绝缘呀?
不一样,绝缘测量是测量绝缘电阻值,直流耐压试验是测量不同电压下的泄漏电流,交流耐压试验是破坏性试验。

网友AO:
回复 楼主:
是吗?那怎么测?破坏性的?难道剪一段去测?这个我还是真的孤陋寡闻。

楼主:
回复 网友AO:
交流耐压是在规定时间内,高的试验电压下绝缘不击穿合格,击穿不可逆,所以属于破坏性试验。
直流耐压试验是测不同试验电压下的泄漏电流,判断绝缘好坏。

网友AO:
回复 楼主:
那测试的时候是取一段电缆样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O:
不是

网友AO:
整颗电缆?怎么做呢?

网友F:
人没事就好,我们大家都接受这个教训!一定要全面检测再送电,不能丢了检测程序,另外一定买正规的电缆,不能贪图便宜!

网友AP:
是电缆不合格吧,我们都不测试,直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P:
质量一般,不过测试要做的,至少能提前发现,不会扩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N:
没有铠装,单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O:
应该还是纠结破坏性吧,应该说在试验电压下能抗住就是合格可用的,扛不住就击穿,需要更换或维修再测试,合格后使用。对故障点是不可逆的破坏。

网友AQ:
应该是用钳型电流表上带的万用表功能来测电压,没有换测量档位,是不是这样子理解?

网友AR:
第一个事故,电缆送电炸开的!
1、外皮上明显的一刀,是送电之前划伤的还是事故后为了分析划开的?
2、不带铠装的电缆,搬运铺设的过程中,是否按规定进行了防护,未损伤电缆。

网友AS:
测量高压电缆的绝缘,电缆的容性很大,采用摇表测量时要等电缆电容充满电后才能测出来,要不就是测不出绝缘电阻,一般高压电缆都打直流耐压(大于额定电压3.5~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Q:
应该是用钳型电流表上带的万用表功能来测电压,没有换测量档位,是不是这样子理解?
说到这里,我可能有点想当然了,钳流表在电流档时表笔连接的是不是低阻抗,我不清楚,因为钳流表的电流档不同于万用表的电流档,如果测量完电阻没换到电压档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R:
第一个事故,电缆送电炸开的!
1、外皮上明显的一刀,是送电之前划伤的还是事故后为了分析划开的?
2、不带铠装的电缆,搬运铺设的过程中,是否按规定进行了防护,未损伤电缆。
1、事故之后切开的
2、没有进行特别防护,也没有野蛮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测量高压电缆的绝缘,电缆的容性很大,采用摇表测量时要等电缆电容充满电后才能测出来,要不就是测不出绝缘电阻,一般高压电缆都打直流耐压(大于额定电压3.5~4倍)。
确实需要做直流耐压,实验设备现在不贵了,能买一台尽量买。电缆损坏损失不算什么,沂南只要是高压电缆,牵涉面就比较宽,停产损失大。

网友AT(2017-09-23):
回复 网友H:
可能是测完电流测电压,未转换,误导通检测设备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