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刚开始接触工控机,不太会用,想请教各位一下,装好了了PCI-1711的数据采集卡,也安装了驱动,但每次开机还是会提示发现新硬件之类的,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安装好驱动后接下来该做什么?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A:
感觉是驱动没安好。就是把卡当成普通的硬件就可以,驱动安好应该不会有提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接触工控机,不太会用,想请教各位一下,装好了了PCI-1711的数据采集卡,也安装了驱动,但每次开机还是会提示发现新硬件之类的,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安装好驱动后接下来该做什么?谢谢不吝赐教!
您的工控机是什么操作系统呢?XP?Server2008?WIN7?
开机进入系统以后,如果还有提示需要安装硬件驱动程序,那么,您可以通过: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硬件列表是否携带有问号?如果是,就是硬件的驱动程序没有正真的安装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安装了那个PCI1711的驱动,开始还是出现图片那样的提示,是不是还缺少其他的东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xp的系统,对的,查看了一下,PCI Device这一项有问号,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安装了那个PCI1711的驱动,开始还是出现图片那样的提示,是不是还缺少其他的东西呢?
安装的过程有什么提示吗?xp的系统,那就是机器真有pci插槽,驱动的版本应该没错吧?问问卖卡的销售商有没有更好的驱动。10多年前装过卡,我记得装完没有发现新硬件的提示,从组态软件里也能找到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是xp的系统,对的,查看了一下,PCI Device这一项有问号,谢谢你!
以前我们的COM端口的PCI扩展卡,或者LPT的并口PCI扩展卡,也有偶尔出现驱动程序丢失,操作系统,对于硬件无法辨认出来的情况,重启或者重新拔插,擦拭金手指和安装PCI扩展卡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实在不行,再次重装驱动程序,即可解决。

网友C:
还要安装研华的软件,确认采集卡在工控机PCI插槽的地址

网友D:
在研华工控机里就是当普通板卡用,在程序里调板卡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E:
记得安装这些,杀毒软件要记得关闭,不然会阻止部分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