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FR.D720S  报警E.SAF

楼主:
FR-D700系列三菱变频器,短路片S1-SC,S2-SC要拆吗?
    出厂设定短路片有连接。使用安全停止功能时请拆除S1-SC之间、S2-SC之间的短路片。不使用时,不需要拆除,不然会有报警。

FR-D700系列三菱变频器,报E.SAF,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E.SAF是安全回路异常报警,当S1-SC、S2-SC间任意一端开路时显示。未使用安全停止功能时,确认S1-SC、S2-SC间短接;使用安全停止功能时,检查安全继电器单元及接线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安全停止功能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说白了就是急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