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监测一程序,发现在程序当中有几条支路,当我给定的条件都得电的情况下,我对应的输出一直没有得电。当我离线仿真的时候发现能够得电。

在线监视写入的模式下,当我用它的中间变量M的时候发现M也得不了电,即使直连母线也得不了电。

网友A:
没有双线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单就那一个输出。比如说Y2,整个程序就一个Y2点

网友B:
如果对应指示灯都没亮,那就是程序及外接输入信号的原因了;

网友C:
你看一下程序检查是不是有程序错误,还是硬件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D:
上传下程序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示灯不亮,程序逻辑没有问题,现在就是奇怪路通了为什么没有输出。

网友A:
那就换几个地址看看

网友E:
是说其他输出点正常,而只有那一个点异常吗?
不知他处有无复位该点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几个输出点也不行。换中间变量M也不行,置位M也不行。

在线改怎么都不得电,仿真模拟常闭后输出是能得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说呢,我现在机器是正常运行的,这几个点不得电不影响程序运行,但供应商给的图纸和PLC注解里表明的是这几个点都是有用的,有必要重新拉线看看,接线端子上的线没有虚接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有几条支路不行。那个中间变量是直接得电的,改成置位也也没用,改成程序里未占用的M点也没用。确定没有复位。

有一点是我现在比如我要后加程序,我新写的程序段即使条件满足输出也不得电。

网友E:
我未用过FX3U,也不知是哪个编程软件,胡乱说的:
那个程序段,是不是执行了。

网友F:
怪怪的。可以把程序发来看看吗?

网友G:
最简单的看PLC的输出指示灯,等亮没输出就肯定不正常

网友H:
软件界面点击软元件使用一览,就可明白知道原因!另外就是触摸屏上位机电脑等也可以通过脚本或者程序复位让你无法使用!!

网友I:
请把s.s和+24v短接

网友J:
有这么奇怪的事?截图来看看

网友K:
是不是仿真没有运行。

网友L: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M:
CPU没有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