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图中的KM1 与 KM2 在手动档位肯定知道怎么控制,如果要求自动控制呢? 这个线圈是接在变频器上某个点还是接到总控制PLC上面。

这是个项目并柜!

网友A:
KM1 与 KM2 自动控制应该接到PLC输出(最好通过中继)。

网友B:
两台电机怎么控制?同时启动还是启动一个,另外一个选择时机启动?变频器下方不能有接触器的,也就是说变频器运行中不可以切换电机,如果需要切换需要用变频器端子停止运行变频器后才能切换

网友C:
用PLC控制合理。PLC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变频器内部嵌入式的。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你得讲解我有点思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我懂,不用接触器没法实现一用一备啊,。我觉得变频器停车后得装设刹车装置,稳定刹车后在切换备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