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

楼主(2017-08-08):
这三个子程序是同时调用吗 ?我可以用X轴子程序可以使用Y轴子程序里的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个子程序是同时调用吗 ?我可以用X轴子程序可以使用Y轴子程序里的信号吗?
此PLC非多CPU结构也无法多线程,因此必须X调用结束,然后Y,最后Z。
如果Y轴子程序中的信号为全局变量,那么X子程序也可以调用。

网友B:
PLC是扫描执行程序,就是扫描上一个再扫描下一个:但是扫描时间最长也就是mS级别罢了,你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