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延时问题

楼主(2017-08-08):
一台起重机电气采用变频器和PLC通过DP总线通讯,控制命令进PLC后通过总线控制变频器,在调试时,发现启动命令给出后有一个延时,电机才开始运行,操作起来感觉延时很明显,大概有1秒延时,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用变频器启动本来就不会那么快!

网友B:
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是不是较长啊。

网友C:
总线延迟基本不用考虑,应该是变频器参数问题,还有就是变频器肯定不如市电直接启动响应快

网友D:
调下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呢。

网友E:
总线通讯设置有延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存在加速时间长不长的问题啊,是在启动的时候发现有延时,跟加速时间应该没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现场工艺要求,必须要同时启动。  有什么参数可以改善一下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通讯这块不太懂,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C:
1、启用额外加速,也就是部分变频器说的转矩提升;
2、变频器至少大于驱动电机一个等级,例如55KW电机配用75KW变频器;
3、选用矢量控制驱动模式,同时将刹车释放时间仔细调试配合最佳;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丹佛斯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给起动信号后延时几秒起动,去研究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G:
建议看看加速时间的数据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有这种功能的话,被误设置就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了,因为用户用的变频电机,在低转速的时候转矩不够,给两台电机补充了相同的转矩后,一启动,立马同时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