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看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7-08-08):
图片来源于网路QQ群,我们群里有人突然问这种电机线怎么接,应该接200/380!问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想在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吸收阻容。

网友B:
加电容接220V?
不要电容就接380V

网友C:
角接220v星接380v 那个阻容吸收是用来保护接触器触点的吧?

网友D:
就地补偿有电容并于电机上的,但我只是说说而已。
不知1楼说的,有不有道理;或者,电机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E:
三路电阻和电容组成的塑料封装元器件,作用就是吸收供电线路中高频干扰信号,简单的说就是消除电源波形产生的毛刺波形,让电源波形的弧线更加圆滑。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么说这种电机用在高档场合,没见过这种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这种电机用在高档场合,没见过这种电容
进口的设备讲究细节而已,要是国内的马达,能用就行了,管你干扰不干扰的

网友G:
平波与补偿,国内基本不配置

网友H:
阻容吸收器件,说白了抑制噪声和辐射

网友I:
我感觉起到吸收做用,竞看到配电柜里加这个的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很多变频电机后面的散热风扇都是加装了这东西

网友K:
阻容组合器件
在讨论解决触点烧蚀问题时,建议用阻容器件众多,怎么在此多说滤波抗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接220V?
不要电容就接380V
应该都是接入3相电

网友L:
仔细看,那个块是阻容块,不是纯电容块,所以就是一个阻容吸收单元。

网友M:
阻容吸收器,用于频繁启动的电机居多。例如数控机床的水泵电机。

网友N:
嗯,是的阻容吸收器件

网友O:
第一次见,感觉蛮新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路电阻和电容组成的塑料封装元器件,作用就是吸收供电线路中高频干扰信号,简单的说就是消除电源波形产生的毛刺波形,让电源波形的弧线更加圆滑。
解释的非常好

网友P:
抑制噪声和高频干扰

网友Q:
这个名字叫三相灭弧器,一般数控机床用的比较多。

网友R:
我们这有一台变频电机冷却风扇,现场就和你说的一样,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S:
第一次见,涨姿势了。

网友T:
也可以叫火花消除器,抑制噪声和高频干扰。

网友U: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阻容吸收器,涨见识了!

网友V(2017-12-11):
是不是阻容吸收装置啊,led指示灯好像也有类似图示,只是不是三相的!

网友W:
这是启动电容。

网友X:
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