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语句表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7-08-08):
这段程序有点看不懂了,这个DBW22和24,写这段程序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段程序有点看不懂了,这个DBW22和24,写这段程序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么就不写了。
调试过程中有多个意义,例如我就可以通过监控数据块来得到运行参数而不需要在变量表内一个一个的输入地址,或者一个数据是给触摸屏显示,一个数据是给中控机显示。
你这里提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啊。

网友B:
你这是300的程序吧,DBW22和DBW24肯定在后续的程序中进行调用的,你可以搜一下DBW24,看他后面连接的是什么功能,可能你后面转速输出用的是DBW24,其实用22和24都没有什么大关系,看你后续有没有其他相关的操作,这样写肯定是有意义的

网友C:
语句表这玩意能不写就不写,写了特么最后连自己都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