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士达B7000

楼主(2017-08-08):
菱士达B7000报故障UV1,请问是电流传感器问题吗?

网友A:
查看说明书啊,跟据以往的其他变频器故障代码,UV1一般是欠压

网友B:
   欠压故障产生的原因有:整流元件损坏;主回路滤波电容损坏或容量变小;继电器未吸合或触点接触不良;若没有继电器,用可控硅起动的电路,那么可控硅损坏或其触发电路故障;电压检测电路故障;电网电压太低。请逐一排除。

楼主:
后面又出现CT2

楼主:
传感器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