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请教一下
用于控制加热管加热的温控器和用于控制厨房用冷库制冷的温控器是同一种元器件吗?
还是只是设置不同呢?

网友A:
还是有点区别
感温头有点差异!

网友B:
有点这样的温控器

网友C:
我还没见过这种加热和制冷通用的温控器!温度测量范围 和控制的正作用 反作用之类的很麻烦没必要吧!现实中有这种应用吗?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温控器都有一个控制范围,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范围选择合适的温控器就行。

网友E:
不一样的,温控表测量范围有差异,冷库一般会在0度以下,所配的热电偶一般选CU50,检测范围正负50度。

网友F:
控制温度范围不一样,原理差不多……

楼主:
我明白了,同一款温控器既能控制制冷,也能控制加热,只不过制冷用常闭,加热用常开。多谢各位好心帮忙

网友G:
只要你的精度达标就可以

网友H:
可以呀,选择控制是正作用还是逆作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同一款温控器既能控制制冷,也能控制加热,只不过制冷用常闭,加热用常开。多谢各位好心帮忙
不是这样简单,楼上说的对,在设置上选正或逆左右

网友I:
测量控制范围一般都能涵盖,传感器选择、控制方式、外接接口等需要仔细看看

网友J:
温控器其实就是一个调节器,它有正逻辑或负逻辑的控制,完全取决于现场需求。

网友K:
   现在的数字温控仪,由于量程及所配测温元件是可以由用户来设置的,所以一台温控仪既可用于加热,也可用于制冷控制。温度在-200---600度范围内用PT100的热电阻即可,这用的就是同一种测温元件。但有时温度不同或从成本考虑有可能用热电偶。

   设置是不同的,如量程、测温元件分度号、控制作用(用反作用还是正作用);有的PID控制还可选择双向输出,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仪表没有此功能。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精彩讲解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同一款温控器既能控制制冷,也能控制加热,只不过制冷用常闭,加热用常开。多谢各位好心帮忙
错,调参数就可以,比如圣马,CAHO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