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是不是不拉地线就会被电,机台本身就和地相连接还有必要拉地线吗?新手勿喷??!

网友A:
机台着地与电气上的接地,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B:
是感应电吧,机器要良好接地。

网友C:
接地不良

网友D:
有感应电接地可以改善很多。

网友E:
消除感应电。

网友F:
机台本身的外壳怎么和地连接的?通过地板连接的大地吗表情?电气接地系统,都是很有讲究的,不是什么设备放在地面上,就是接地处理了。电气的大地,要么和钢筋混凝土的房屋结构内部的钢筋相连,要么就是往下挖地2米深左右,埋设导线,形成的接地系统。

网友G:
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有漏点的地方。

网友H:
漏电,或者感应电,接地就好了

网友I:
装有变频器的机器外壳最好接地,要不电你那是杠杠的

网友J:
被电只能说,第一,台子有漏电,第二,台子比地的电位高。否则,不会挨电。

网友K:
重复接地,你试了没有啊

网友L:
要重复接地,安全第一啊!

网友M:
这个是感应电压,机器外壳接地,电源线的地线也要接,接完之后,就会好很多的!

网友N:
首先要测量一下是静电 感应电 还是漏电了!然后再问为什么

网友O:
地线是必须要接的啊

网友P:
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Q:
机台下面那个地接触电阻可能过大,不然也不会电你。

网友R:
机台和地接触肯定接地效果不行的!
如果这样就可以的话
接地线接地带就没必要存在了!

网友S:
接地分电气接地和安全接地,电气接地不等于安全接地,人体感到漏电是属于安全接地不良导致的,机台本体不超过半径100米内要有安全接地桩,机台本身要和安全接地桩保证有效相连!

网友T:
是不是你那个插头3孔的,没有接地线,或是地线与你地板不是共地?

网友U:
操作台按照要求必须接地良好

网友V:
就是没有接地呗

网友W:
确保设备本身不漏电,然后另作一个接地线试试

网友X:
应该是接地不好

网友Y:
是不是你身体带静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