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厂里的圆网印花机是2004年买的导带纠偏是机械式带限位开关,那时我刚到厂不熟悉天天钻到下面修,后来实在烦了改成了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可用了几天就不行。又改成U型接近开关用了一阵了老弄脏了那个接收光,没办法又改成漫反射型接近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两个挨在一起有,用一阵也不好用了。其实这几种方法原理都一样,但效果都不好,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法让我学习学习。不面是导带纠偏的图片,但前面网带纠偏的光电开关用的特别好,跟导带是黑色的有关糸吗?

网友A:
这个和安装环境关系很大啊!

网友B:
光纤型的对射光电开关,发出的光就是一根线。

楼主:
环境非常差,越皮实趣好。

网友C:
我司有槽型超声波传感器,可以用在灰尘多的地方。 或者使用M18超声波传感器。
sales@czjmjd.com

网友D:
我看完你的说明也没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坏的
楼主你自己找出来坏的原因没有?
要是这个找不出来换什么型号的都白搭!

楼主:
都没有坏还是好的就是用一段时间就出现灵敏度降低了时动作时不动作,应该是质量差点和环境不好。

网友E:
这种环境用对射光电开关比较好。

网友F:
实话实说吧,的确会出现你遇到的状况,现在一般是用超声波检测开关的,基本会避免你遇到的状况

网友G:
用个行程开关没准就解决了。

网友H:
用漫反射光电开关控制是不错的选择,只是安装时注意一下位置的合理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各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个行程开关没准就解决了。

怎么还得把行程开关与产品接触呗? 产品没了开关就动作?

网友J:
原设计用行程开关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