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7-08-09):
如图是一个桥梁的平面图,检查车沿着铺好的轨道上行和下行(E10到E2)其中E5到E10是一个曲线坡,检查车上有四个驱动轮一边分别俩个,均由变频器控制,爬坡时担心爬不上去,故在检查车上设计了卷扬机,也由变频器控制,利用收卷钢丝绳辅助爬坡。
关键是下坡时卷扬机放卷,因为下坡时速度不宜过快,我们可以速度控制模式将卷扬电机限速,但如何让检查车的四个驱动电机下坡时,跟随卷扬机的线速度(在坡度平缓的坡面,仅靠重力作用,检查车并不下滑,需要检查车走行驱动驱动向前)不知这里可否将四个驱动轮设为转矩控制以达到目的,我把卷扬速度设低点,转矩控制检查车前行时,速度增加,钢丝绳拉紧后,因为卷扬机拉着的缘故,负载转矩大于设定转矩,检查车减速,减速到速度小于放卷速度后绳子松开,负载转矩小于设定转矩,如此反复,不知这样可行。

网友A:
理论可行,变频器可以转矩控制?

网友B:
既然有辅助牵引,爬坡自然不是问题,至于要使用力矩模式要精确控制就要考虑电机安装编码器做传感器,不过正反转的力矩模式有点麻烦,不然换向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