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如题,我这里有一个三菱FX3GE的PLC,它上面有一个Ethernet通信口,但我找不到它的使用手册,只找到FX3U-ENET-ADP以太网模块的使用手册。
请问它们俩的用法相同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自带的以太网接口用法和FX3U-ENET-ADP一样的,就是参考这个适配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