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上级负载柜到控制柜内电力电缆五芯线,这我就不说了, 3+2形式的, 一般的3相低压电机都是三相带接地的。这也就意味着中性线在控制柜内就截止了。

譬如负载柜到控制柜内电缆3x150+2x70, 水泵的线是3x150+1x70,那么控制柜内做二次控制回路时一般电源取的是单相220V,即一端从150平方主线上取,另一端从中性线取,往往这根中性线都不会超过2.5平方。

有没有控制回路使用220V变压器实现的?

那大家往往是怎么用的呢?  还有控制柜柜的接地线规格大家都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网友A:
从接触的数控机床来看都是三相加地线,控制220V电源采用380-220隔离变压器供电,这样就可以不接零线了。地线规格根据进线来确定。

网友B:
隔离变?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电源进线三相加PE,零线不引入。柜内的控制电源采用380变220隔离变获取。

网友C:
楼主参阅相关标准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使用单根火线和零线构成220V,相比于使用220V变压器来给控制回路电源,你认为优缺点各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使用单根火线和零线构成220V,相比于使用220V变压器来给控制回路电源,你认为优缺点各在哪?

网友D:
使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抗干扰,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

楼主:
我是觉得用一根主线和中性线构成控制回路,如果中线规格如2.5,一旦发生短路或者不小心搭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我好借鉴。目前我只是在控制电源侧增加了熔断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从使用原装进口柜体的传动系统发现,没有零线,控制电源都是隔离变获取,开始并不以为然,自己做的系统,控制电源就是有零线的电源产生。发现干扰很头疼,不好处理。后来改成隔离的,问题好很多。于是就也用这种结构了。

网友E:
用隔离变压器可以防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电源进线三相加PE,零线不引入。柜内的控制电源采用380变220隔离变获取。
很多单位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不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主要还是抗干扰? 我还担心如果中线带电的话,或者发生短路后电流经过中线这种情况如果控制电源取自单根火线和中线而中线截面积过小会有隐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主要还是抗干扰? 我还担心如果中线带电的话,或者发生短路后电流经过中线这种情况如果控制电源取自单根火线和中线而中线截面积过小会有隐患的,
一是防干扰,二是防止零线断线产生的电压升高烧坏PLC一类的器件。

网友G:
看得我好迷糊!
问题一没看明白
问题二 中性线或者接地线线径大小是根据设计运行负载电流来定的!

网友B:
在有智能控制的系统里,中线最好别进来。问题很难处理的。除非这颗中线是单独来的直接回电源变压器二次侧中点。任何其他的设备没有共用。这似乎不太可能。配电柜(箱)的中线,谁都可以接,很复杂。

网友H:
我们这车床,还有老外的柜子,都是三相加pe,控制电源,110,220,直流24都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I:
隔离变压器不但可以隔离电网谐波,还可以过滤尖峰干扰:这些个电源杂质对控制系统的辐射及传导干扰令人头疼

网友J:
控制回路使用220V变压器,还能起到隔离电气作用,更安全

网友K:
控制柜内是否需要引入零线(中线),一般我是依据控制柜内的元器件类型来选择的。
如果里面只是简单的控制回路,还是直接零线进柜即可;如果里面有PLC、伺服等易受干扰的元器件,还是加隔离变好些。毕竟隔离变也是要M的,成本控制。

网友L:
一般比较大的柜子都是加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M:
PE线N线等于相线的一半,规范规定的。

网友N:
还是加隔离变压器会好些!

网友B:
如果是考虑EMC的效果,PE线截面越大越好,一般的PE线和相线同截面即可。

楼主:
看来还是加隔离取两相220V的效果好些

网友O:
大前天我们还做了个日本人的项目,进线就是三项220V加E。   柜内就是一个三项220V变单项110V、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加隔离取两相220V的效果好些

两相380V  单相才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