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无正文)

楼主:
请问该低压母联柜如何操作,投入及解除三投二功能。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你就甩个这图上来谁能回答?
还是好好看看现场吧!
把原理弄清楚了就简单了
高压操作需谨慎!
动手之前多考虑!

网友C:
看RPS-2661备自投保护测控装置的说明书,备自投的方式有四种:一、1#电源断路器和母联断路器在合位,2#电源断路器在分位,当检测到1#电源失压,2#电源断路器合闸,1#电源断路器分闸;二、2#电源断路器和母联断路器在合位,1#电源断路器在分位,当检测到2#电源失压,1#电源断路器合闸,2#电源断路器分闸;三、1#电源断路器和2#电源断路器在合位,母联断路器在分位,当检测到1#电源失压,母联断路器合闸,1#电源断路器分闸;四、1#电源断路器和2#电源断路器在合位,母联断路器在分位,当检测到2#电源失压,母联断路器合闸,2#电源断路器分闸。
你这是两用一备三路电源?有没有母联断路器?

楼主:
就是没有说明书,哪位有图片自投的说明书,请发给我。邮箱:kejiang.zhou@163.com

楼主:
有母联断路器,两路进线还各有一个断路器,两路电源可以并列运行。不是三路进线电源

网友D:
把控制图纸找到,搞懂原理图,才能实施联锁控制改动

网友E:
你那个1#进线、2#进线、3#进线那个是母联的?
最好那图纸说话,大家可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