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已排除电源驱动板问题,是主控板故障,现不了解主控板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在那个位置,求助坛里的老师,求指导万分感谢。本人只想研究电路所以没有买新板。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主板右面有两个tl084,你换换吧,一般都是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修复

网友A:
是换了那两个就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非常感谢,后来找到了电路图,参考了电路图,方便分析电路.很快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