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我们这有一台变频器,我看到控制端子中数字量输入端的公共端“com”为什么和模拟量输入公共端“GND”连接在一起,是什么道理?请问能这样连接吗?哪位好心人帮忙回答

网友A:
呵呵;很多变频器都是这样的;
很正常;

网友B:
我还真是没有见到,这样好像是分开的吧

网友C:
COM是公共端GND是也是公共端,但是他们的用途不一样,楼主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D:
没注意一般按图纸接就用了没多想。

网友E:
确实是这样,年前弄英威腾变频器的时候,看接线图,然后一顿找,没找到分开的,然后就接一起试了,结果是就是在一起的。以前我记得用的变频器是分开的。估计是经济型的变频器都这样。

网友F:
还真是,今天用西门子300plc模拟量控制一台英威腾变频器,就发现必需要把数字量公共端gnd和模拟量0V连在一起才能启动变频器。

网友G:
我感觉电路上设计都是应该分开的。

网友H:
呵呵,人家怎么连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会连在一起的,出问题现象很古怪的

网友I:
当模拟量AI1-AI3需要采用24v供电时,10v的参考0电位gnd。需要跟24v参考0电位com短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当模拟量AI1-AI3需要采用24v供电时,10v的参考0电位gnd。需要跟24v参考0电位com短接
正解,当需要外部供电时,还就需要这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