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背景:小弟日前发出求问题关于四轴的控制。加上手头有一台3U,又考虑到四轴的动作不会干涉,所以就听取几位前辈的意见购买一个FX3U-1PG进行控制四轴。
关于1PG的使用,在编程进行初始化设定字BFM#3 b0-b15的写入 是用TO指令的。
程序示例 TO k0 k3 H8000 K1    H8000转换成二进制是 1000000000000000  (共16位数b0-b15)
        TO k0 k3 H2200 K1    H2200转换成二进制是 10001000000000     (共14位数)
这两个指令的理解H8000是很好理解了。应该是b15 值是1  b0-b14是0。H2200只有14位。对应#3的写入是从最高位开始排序吗?即是b15是1  b11是1  其他位全部是0吗? H2200转换过来只有14位,那么b0、b1的没有写入的默认是0吗?

不知道小弟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前辈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TO k0 k3 H2200 K1    H2200转换成二进制是 10001000000000     (共14位数)
这样换算是错误的,不足16位就把高位补0
应该为: H2200转换成二进制是 0010001000000000     (共16位数)

网友B:
将H转换成二进制,并从低位b0开始往高位b15位排,如果高位没有了,就是表示0。

网友C:
一看楼主就是不喜欢看书的那种   16位数据从高位排到低位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不喜欢看书,而是平时用到的时候比较少。我不是专门搞编程和自动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指导 现在已经理解到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O k0 k3 H2200 K1    H2200转换成二进制是 10001000000000     (共14位数)
这样换算是错误的,不足16位就把高位补0
应该为: H2200转换成二进制是 0010001000000000     (共16位数)
一楼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