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如题,用的一台937焊台,插卡丢了,怎么调温度?插卡想自己做一块,又没有具体尺寸。

网友A:
淘宝上淘一块,不要说没有,我已经看了有的卖。

网友B:
照着插口用不透光的材料做一个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晚拆开了看了下,和你说的一样。谢谢。

网友C:
没见过,看来是用插卡调温了,2楼的办法实用。

网友D:
塞一张纸进去就行了,最好黑色完全不透光的。

调温开关本质是v型槽型开关,不知道怎么做就拆开看,槽型再哪个地方

网友E:
自己找个塑料片做一个就可以 纸都可以 里面是个光电对射

网友F:
不就是靠自重压下感应片,找个有弹性的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互相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