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公司的一台90kw螺杆机,在一夜的雷雨后出现少见的的故障。如图
测输出端有Dc19v左右,试换正品传感器无果。确定是控制器故障。更换后调试参数正常。拆下来的控制器。试着研究下。

串一电流表串入传感器,4一20mA。1.6Mpa。电流为1mA左右。感觉不正常。至少应4mA左右。维修陷入困境,请各位大神指点哈。谢谢。芯片为LM224.感觉是检测电路出了故障

网友A:
读不懂上面的芯片,估计你也是修不好的。

网友B:
  我修过一个进水的康普艾的控制板,是一只7805坏了。

网友C:
没图纸不好下手,自己拿着强光手电筒,照射控制器的CPU板,关于接驳供压传感器接线端子部分的输入电路部分,自己慢慢钻研吧。

如果有耐性和动手能力强悍,还要手工绘制的该控制器的大体电路原理图出来,维修作业才能进展顺利

网友D:
还是找厂家吧;

网友C:
因为雷击可能会损坏CPU芯片,或者关于数据存储器芯片内部的数据部分。所以,首先需要判断CPU板是否完好,能否进入参数设置菜单里面,正常的设置系统参数。

网友E:
传感器很少出问题的,看看是否线松动

网友F:
这个只能自己刷电路,修理难度大!万一是单片机出了问题就没治了

网友G:
上次石材矿场,风炮空压机 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这个控制器,雷雨后出现这个状况,换了压力传感器就OK了

网友H:
看传感器的放大电路有没有像烧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不懂上面的芯片,估计你也是修不好的。
确实如此,不会修啊表情没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双层印刷版,还喷的绝缘漆

网友I:
有时间慢慢研究,真想修好送厂家,时间与效益也是一本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不好下手,自己拿着强光手电筒,照射控制器的CPU板,关于接驳供压传感器接线端子部分的输入电路部分,自己慢慢钻研吧。

如果有耐性和动手能力强悍,还要手工绘制的该控制器的大体电路原理图出来,维修作业才能进展顺利
双层印刷版,还喷的绝缘漆,不好测。自己也不太会跑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石材矿场,风炮空压机 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这个控制器,雷雨后出现这个状况,换了压力传感器就OK了
我这个是控制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不好下手,自己拿着强光手电筒,照射控制器的CPU板,关于接驳供压传感器接线端子部分的输入电路部分,自己慢慢钻研吧。

如果有耐性和动手能力强悍,还要手工绘制的该控制器的大体电路原理图出来,维修作业才能进展顺利
嗯,基础差,没经验很难。

网友J:
如果传感器没问题,感觉是信号输入坏了。1ma应该是输入电阻烧了,变大了。可以量一下输入电阻,或者用个电压信号试试。

网友K:
是不是应该顺着传感器输入的线路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