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编写

楼主(2017-08-09):
各位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控制一台电机运行3分钟后停止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百度下可以的,很简单的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让人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D:
简单的程序写不出来,思路也没有了?

网友E:
参考一楼

网友F:
有个简单的方法,老式洗衣机上的定时旋钮,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首先确定是哪个型号或哪个品牌的PLC,准备对应的编程软件,分配好PLC的I/O口,即可以开始编程。
如果仅仅是个模型,则可以由输入点信号、控制输出点接通,并开始计时(定时器)、时间到,使输出点断开。

网友H:
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就停

网友I:
不要用PLC的,这样太浪费了

网友J:
楼主并非是真的需要什么定时器,而是自学练手,以下梯形图可供参考,但愿能看的懂。

网友K:
楼上提供的程序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L:
6楼好人

网友M:
10楼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