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共直流母线问题

楼主(2017-08-09):
有两台丹佛斯VLT2900,一台进三相电源并带电机,另一台不进三相电源,与进三相电源的变频器共直流母线后带电机的。原设计单位共直流母线间只用了个普通的熔芯,造成一个变频损坏炸机,另一个也跟着炸。我想用快熔直接替换,不知要不要紧,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是前端整流模块损坏导致交流电串入,靠快熔是无法保护的!因为快熔响应最低几十毫秒,而三相电半个周期才1/600 秒,简单说差不多就是1.6mS

网友B:
不要直流共享了,要直流共享,整流模块的工作电流一定要大于使用的总电流。或者有单独的整流泵站,

网友C:
第一,那个图示的快熔才17元?太便宜了,怀疑它的真伪。半导体快熔我知道最好是上海电陶的产品,保证在一个泊头内就能熔断,是半导体器件可靠保护的神器。
第二,共直流母线,如果一个电动另一个发电,他们两电机同轴,那是可以的。否则,按楼上说的,整流部分要考虑容量问题。
其他的没有了。

网友D:
这样共直流有什么好处?

网友E:
不应该共用直流母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是一个发电另一个电动,或反过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正是这种同轴,一个电动,另外一个发电,或者互换的应用。共直流母线是最佳的配置。快熔一定要选正规产品,才可能保护变频器的功率元件。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上面的熔芯不符合要求,上面的耐压交流690V,用在直流回路要降1.4的压降系数(因为直流不容易灭电弧)应该为500V左右。我这个变频母线电压在直流560V左右,到时因为短路电流电弧灭不了,而切不断短路电流,而造成保护失效;还可能因温度过高,而炸熔芯,造成故障扩大。

网友C:
有关快熔的使用注意事项,可以直接咨询快熔制造商的技术,他们会告诉你应用场合的快熔选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