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问题

楼主(2017-08-10):
STEP7中的源程序(用SCL编写的)被删除了,在Block中只能以STL形式打开,请问源程序体现的功能还会完整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EP7中的源程序(用SCL编写的)被删除了,在Block中只能以STL形式打开,请问源程序体现的功能还会完整吗?谢谢

SCL源程序实现什么功能,其编译完成的STL就是什么功能,当然,前提是其编译完成的STL没有经过2次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