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我这里有一个IAI电缸控制器,它是用Ethernet/ip通信控制。然后我这里有一个三菱FX3GE,自带一个Ethernet通信口。
我想用这个PLC通过Ethernet通信控制电缸,请问可以吗?
我看了一下相关手册和百度搜索了一下,例子都是PLC和PC之间通信,没有控制电缸、机械手这种实例。

网友A:
没听说过。我最近倒是用过IAI电缸,不是都用IO控制的,简单方便 。。

网友B:
既然电缸只有Ethernet/ip通信,就一定可以,只是三菱的不清楚,你在网络指令里再找找,例子给的指令也可能不适合这个电缸。

网友C:
需要翻阅IAI电缸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手册,关于以太网端口的通讯章节部分,查看它对这个通讯端口,将使用何种数据传输格式(数据列队传输所必需的编排方式)。

网友D:
以太网的不清楚!CC-LINK的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