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弗变频器单管问题

楼主(2017-08-10):
一台德弗变频器,单管炸了,不知道怎么拆下下来,求助各位师傅给个经验或方法,谢谢!图片如下:

网友A:
呵呵;这种没必要修的了;

网友B:
买个小模块,把这个板子换掉就行了,电流不大,3.7KW 以下的

网友C:
板子上没线路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重新钻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没线路了吧
下面是块铝散热板,没有线路。

网友D:
加热或左右移动。

网友E:
大功率热风筒,一会就下来了,没有的话用角磨机,不要停的磨,管子自己就发烫变红飞走了,不过上新管要钻孔攻丝牙

网友F:
这个我弄过,首先用一个热熔机加热平放在下面,然后把长条板放在热熔机上,等焊锡化掉用镊子取下即可,然后趁热放上好的管子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什么热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热熔水管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