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7-08-10):
我感觉三菱PLC编程软件不如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好用!我说的是S7-200老师们怎么看?

网友A:
等西门子200软件开发出基于Win10的版本,我再来和你谈哪个软件好用。

网友B:
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西门子200软件开发出基于Win10的版本,我再来和你谈哪个软件好用。
S7-200 SMART V2.3已经支持WIN10版本;
Step7 Microwin V4 SP9也完全可以在WIN10 32位上安装,有部分网友甚至成功安装在WIN10 64位上,不过可能要费点周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西门子200软件开发出基于Win10的版本,我再来和你谈哪个软件好用。
S7-200 SMART V2.3已经支持WIN10版本;
Step7 Microwin V4 SP9也完全可以在WIN10 32位上安装,有部分网友甚至成功安装在WIN10 64位上,不过可能要费点周折

1、能安装不代表官方支持,谈软件离开官方支持也是白搭。
2、200和200SMART显然是2个系列,否则三菱粉用GX Works反击Microwin,西门子不要无言以对么。

网友D:
各有千秋用习惯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说了半天也就是兼容性的问题,讲点具体的出来,好对楼主的回答有个交代,别学高雅一味喷

网友E:
哪个软件的缺点 优点都比较明显。
200的侧重多写子程序,日系的人家一下写几万步的程序也不少。思维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感觉不是说哪个好用哪个不好用,
这是看你在实际运用中哪个用得多些,熟能生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也就是兼容性的问题,讲点具体的出来,好对楼主的回答有个交代,别学高雅一味喷

人家喷的很有道理,这里论坛想当年第一个在Win8上安装step7恐怕我是第一人。

既然谈软件,那么就应该就官方支持的版本以及操作系统来谈,民间应用有什么多聊的。

Step7 MicroWin并不支持Win10,连Step7的Win10支持版本大家等了5年,西门子仍然在Win10系统上动作迟缓,这一点三菱要比西门子积极好多。

至于楼主的问题,对于我或者说类似于我的应用水平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因此楼主觉得有好坏人家要求具体化也没有什么问题。

和高雅不同的是,高雅喷到后面总转移话题,而他喷得你无言以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哪个软件的缺点 优点都比较明显。
200的侧重多写子程序,日系的人家一下写几万步的程序也不少。思维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子程序三菱也有,思维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西门子告诉你了你的实参对应与形参的L区临时地址,而三菱由系统分配,且分配的地址不告诉用户而已,对于子程序调用,无论哪个厂家使用的处理方式都是相同的。

所以就编程核心来说,并不能明显的区分各家有什么不同,这也就是编程一通百通的原因所在。

网友H:
这个没有讲哪个好用的,用的顺手的那个就觉得好用,比方讲,西门子的模拟量比三菱就方便多了,但是某些指令三菱又比西门子方便,多用就习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没有讲哪个好用的,用的顺手的那个就觉得好用,比方讲,西门子的模拟量比三菱就方便多了,但是某些指令三菱又比西门子方便,多用就习惯了

其实一样的,三菱可能还方便一点。

例如西门子通过Mov来读取模拟量通道地址获取模拟量值,而三菱同样可以通过MOV U/G 这种方式直接读取模拟量通道值,同时三菱还可以通过简单编程进行模拟量的例如多次平均值计算,偏置等功能的操控。

网友I:
其实两者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三菱的是一步一步下来的,西门子的可以把每一步每个功能写在子程序里面,看起来比较直观。200的话今年10月要停产了,建议以后可以用200smart或者直接使用博图软件,里面从300-1500都可以编程并且直接可以仿真人机界面。
不过博图软件编程方式和200MICRO WIN差别还是蛮大的,而且限制性也比较大,比如博图V14.SP1打不开V13.SP1的程序
只有V14才能打开V14.SP1的程序,还是比较烦的,这就要做个虚拟机来做转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实两者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三菱的是一步一步下来的,西门子的可以把每一步每个功能写在子程序里面,看起来比较直观。200的话今年10月要停产了,建议以后可以用200smart或者直接使用博图软件,里面从300-1500都可以编程并且直接可以仿真人机界面。
不过博图软件编程方式和200MICRO WIN差别还是蛮大的,而且限制性也比较大,比如博图V14.SP1打不开V13.SP1的程序
只有V14才能打开V14.SP1的程序,还是比较烦的,这就要做个虚拟机来做转换了。

1、三菱也有子程序,同时三菱可以使用结构化编程方式,直接使用FB了。
2、三菱你也可以安装GT Works,然后触摸屏配合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做仿真。
3、博图V14 SP1打开V13 SP1的程序毫无问题,同时V14 SP1的程序也可以在V13 SP1中开启,但是早期软件版本需要升级到V13 SP1后才可以在V14中开启。麻烦的是V14需要使用早期版本的空程序才能从早期版本下载的PLC程序上载,这个不做多讨论了,前段时间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