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日前帮客户修一台设备,一台汇川750W 伺服电机ISHM1-75B30CB-U131Z  报警 ER630  更换一台伺服后OK
后来把这台坏的伺服寄去汇川修了,汇川的维修合同是说更换了编码器。电机拿到后上电直接飞车 显示ER234. 由于晚上才能到达现场修设备,白天打电话给汇川的技术员说有参数需要设置什么的,又说反馈信号什么的。因为小弟对伺服的使用不太熟练,所以请教对汇川比较熟的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汇川那边说电机是测试过没问题的

设备上电后有自动复位的,所以正常情况下一上电电机会运行。求问师傅~~

网友A:
UVW要接对

网友B:
检查一下信号端口吧,估计是相位错了

网友C:
这个,估计电机接线错误较大,伺服电机不是普通电机,相序错了真的会飞车

网友D:
伺服控制器型号是多少,电机型号是不是和伺服控制器设定的型号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复,大概了解了一下。 电机之前是报630 然后发去汇川修  ,结果修回来的后一装上去就飞车。厂家技术员说编码器没对好位。我就郁闷了。另一台电机一插上去就可以用了。而汇川修回来的应该也是一插上去就可以用了啊 我郁闷 死了  因为是用朋友修跑了别人的厂好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是IP600系列的750W  详细的型号没拍照。  这一套是一直在用的  然后 坏了后寄去汇川修 ,修回来了就装 上去用就直接飞车

网友E:
回复 楼主:
确认电机相序没问题,就是编码器零点没调好。返回厂家继续维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伺服是IP600系列的750W  详细的型号没拍照。  这一套是一直在用的  然后 坏了后寄去汇川修 ,修回来了就装 上去用就直接飞车
600系列的一定要记得设电机代码H0-00,这个代码电机标签上有,出厂默认是14000,一定得改,要不肯定飞车!

网友F:
汇川伺服用得不多,路过!在这么也不应该飞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