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 AI模块

楼主(2017-08-10):
超声波液位计没显示,把正负端接在DC24V另一通道上 测其电压为5V  液位计也没显示  求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应该首先要明白3点:1·液位计的接线方式 2·PLCAI通道的接线方法 3·1+2确定后就可解了

网友B:
电压还是电流的搞清楚

楼主:
谢谢  原来的液位计不显示 换个备品也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