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有没有这种情况光电二极管导通,光敏三极管不通的情况.
HCPL-2601逻辑门光电耦合器,这种类型的不会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上电,输入给定测试输出啊

网友B:
当然会有,输入有电流,输出没有信号。用示波器看输出信号波形就可以确认。

楼主:
关键是逻辑门光耦不会测啊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1、你可以在板带电的情况下,测输入驱动波形和输出驱动波形:2、如果仅有输入没有输出,那光耦肯定有问题;3、如果输入和输出波形都有,那就说明光耦没问题。4、这时可以查电源和驱动信号是否正常等等。常用检测方法:1.更换法2.电压测试法,看电压与正常值是否一样3.电阻测试法,检查各脚的对地阻值4.直观法,用眼观察光耦的外观有无破损1、光耦的输入端可以看做一个发光二极管来计算。限流20mA。输入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再除以20mA就是R1的阻值。2、R2是个纯粹的上拉电阻,只要和输出端的设备匹配并不会使光耦输出三极管电流过大即可,一般1K-100K都可以,具体选多少,要看另一段的设备需要多少电流。CTR是啥?我用了这么多年光耦没听说过,只听说过TCRT.只要你的光耦自身速度够,不用考虑。还有另外几个问题:1.更换法就是代换新的光耦型号2.电压测试一是看光耦的资料上各脚电压是多少,还有就是与正常的IC对比3.电阻与电压测试方法差不多如果是工厂测试光耦的话可以做一个测试架专名测试光耦那就省事了,就是做一个测试电路来测试光耦这是最好的测试的方法。原装的产品不良率是不会超过300PPM。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规格书都把真值表给你了

网友D:
拆下来可以用两个指针万用表来检测。一个表打到10K档,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用另一个万用表电阻档测光敏三极管两脚是否接通,通的话就正常的不通就代表坏了。

网友E:
如果你不想测试,考虑一下安装个IC插座,有新配件直接插上去就得

网友B:
其实,光耦的测试也挺烦的,因为一般都是输入和输出的地不是相同的。要换表笔(测量信号基准位置)。而且最好是示波器,不是万用表。看波形很重要。

网友F:
未了解过逻辑门光耦,也许5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