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一台发那科0i-M系统的卧式加工中心,Y轴一下降,蓄能器到液压站上的一个电磁阀阀台的一根油管就爆裂了;这个电磁阀阀台处的另一根到龙门架上的出油管也爆裂了。
   检查了回油到液压站内的过滤罩,有些堵塞,清洗干净了。
   现在Y轴一下降,观察发现液压站上的压力表就超出上限6MP压力了,所以Y轴就不敢再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高手指点啊!谢谢。

另外,只要Y轴下降,压力表就上升超出上限。Y轴上升,压力表就下降了。Y轴不动,操作机械手其它液压动作,压力表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机器
下降时如何泄压的?
泄压阀有没有工作?

网友B:
可能是提供背压的溢流阀有问题。

网友C:
   这要看液压回路图来进行分析。

网友D:
这个要结合实际的管线油路才好分析,液压气动的故障不算一两句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建议上个图来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卧加的平衡油缸只有一根油管接到液压站的一个带有一个电磁阀的阀台上。蓄能器的油管也接到这个阀台上的。这个电磁阀是个单控阀,只有一个DC24V的线圈。由于没有任何图纸,不知道Y轴升降时这个电磁阀是如何工作的?
   另外,只要Y轴下降,压力表就上升超出上限。Y轴上升,压力表就下降了。Y轴不动,操作机械手其它液压动作,压力表都是正常的。

网友B:
正常Y轴上升时,电磁阀通电,液压油通过油缸给Y轴一个上升的力,这就是克服Y轴自重的平衡力,这个力一般都是系统压力产生的。Y轴下降时,电磁阀断电,液压油被Y轴压出油缸,在回油的管路上装有溢流阀,液压油通过溢流阀调整给Y轴一个向上的力,这个力是为了消除丝杠间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Y轴下降时,液压油被Y轴压出油缸。是回到油箱里了呢?还是回到蓄能器里了呢?
我百度了一下,说是回到蓄能器里了。而且平衡油缸到液压站之间的油路没有任何电磁阀控制。所以我怀疑是蓄能器损坏了,不能储存油的压力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