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ID调试

楼主(2017-08-10):
旋转滚筒烘干设备采用燃烧器加热空气,使牛粪在旋转过程中干燥到一定程度,由于沼气在管道中的压力较小不能满足燃烧器压力工艺要求,需要增压,设计最大压力10KP,采用罗茨风机进行增压,7.5KW电机,11KW变频器内部PID控制,压力变送器量程
0-20KP。
 客户是自己调试的【根据我公司电话指导】,目标值【设定压力】9.01:%50【即变送器量程20KP的%50也就是】10KP,9.00:0键盘给定,9.02:1模拟通道AI2反馈,9.03:0 PID输出为正特性,9.04:【KP】2.5 选择范围0.00-100.00,9.05:【Ti】8.5 选择范围0.01-10.00  采用上面参数调试完毕后,试车小火是即设定压力4KP时,变频器运行稳定,当设定压力5KP,开大火时,压力上升快,变频器频率上升到50HZ。然后频率降为零,燃烧器断火保护,试验好几次也没解决问题。公司派我去现场解决,赶到现场,检查变频器参数没发现问题,接线也正常,其他设备也正常,还是得从变频器参数上找原因,将P值减小为0.5让系统反应变慢,I值增大为10 增大积分时间,重新试车,设备运行正常,变频器频率随管网压力变化及时调整保持压力稳定在设定值附近,把设定压力改为10 KP,运行稳定在8KP左右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分享!
这种涉及到PID控制的不可能一次性就能搞正确!
这个参数需要现场进行修正试验!

网友B(2017-09-21):
本人水平不够,看不懂

网友C:
是什么变频器?看起来像英威腾GD200A的,是吗?

楼主:
本人不大讲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大多注意讲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因为变频器品牌繁多,但是原理是一样,大同小异。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