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不跳闸?

楼主(2017-08-10):
这样也不跳闸?记得我们以前的公司,高压线落地,电业局那边直接就跳了。人家高压值班的马上就下来巡视查看。https://tieba.baidu.com/p/5265968063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暂没有看视频。
如果没有设置线路落地的保护、或装置故障,就有可能不跳闸;未了解过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视频看一半,没后续。。貌似炸了两次还是三次,或更多,看到完整视频的请确认。
变电站外架高线路保护,一般有一个重合闸功能,即单相接地后,会跳闸,接着再合闸。
具体要看继电保护参数设置了。

网友C:
跌落式末关怎么没动作断开这个比较疑问

网友D:
看视频可能不是变压器着火

网友E:
线电压10KV或是6KV单相接地是不会跳闸的,因为中性点没有接地。这是单相弧光接地吧,跌落式保险都没有烧断。

网友F:
这个看起来是是变压器的出线跳火:这个只有高压跌落开关烧断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