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上电就ERR?

楼主(2017-08-10):
采购买来一个FX5U-80MT/ES,一上电就ERR,发现没有电池!是没有电池的原因吗?电池要单独买的吗?

PLC与触摸屏通讯一定要用网线吗?加个FX5-422-BD-GOT,用422的通讯线行不行?

电脑要监控PLC运行,要加什么通讯模块好?

FX3U和电脑的422通讯线,用来电脑和FX5U通讯,加个FX5-422-BD-GOT可不可以???

本人第一次用FX5U的PLC,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正常现象,reset按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用FX5U,搞不懂PLC、触摸屏、笔记本三者如何通讯?一边触摸屏操作,一边笔记本监控PLC。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FX5U的电池是选件,可以不用,这个不是报错的原因
和触摸屏连接用什么接口、什么线、怎么设置,这要看是什么触摸屏,找触摸屏的资料
如果要监控,那可以用PLC自带的以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威纶通的触摸屏,MT6071IP或者MT8071IP,请问两种屏,怎么连接PLC好?我同时要用电脑监控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池的话,PLC的程序不就会丢失了?那些断电保持的D、M会不会出错?

网友B:
没有电池,程序不会丢失,是通过闪存ROM保持的,断电保持区域是有效的。

网友C:
竟然没有电池啊,代理商也是够呵呵了

网友D:
网口,串口都是可以连接触摸屏的

网友E:
这个,现在存储器性能已经可以保存数据还保持低价,电池说白了就是维持时钟运行罢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PLC本身带485接口,485连接触摸屏,网口连接电脑,这样子就可以了,新PLC都是上电报警的,PLC上有个复位开关,复位一下就好了,没有电池没关系D寄存器像3U一样可设置保存区域,如果用Z寄存器可以加装块电池,本人已经用了很多台了。

网友G:
电池是内部时钟及RAM上数据保持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采购买来一个FX5U-80MT/ES,一上电就ERR,发现没有电池!是没有电池的原因吗?电池要单独买的吗?

PLC与触摸屏通讯一定要用网线吗?加个FX5-422-BD-GOT,用422的通讯线行不行?

电脑要监控PLC运行,要加什么通讯模块好?

FX3U和电脑的422通讯线,用来电脑和FX5U通讯,加个FX5-422-BD-GOT可不可以???

本人第一次用FX5U的PLC,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1、用不用网线,看你设计的组网方式,你想用RS485组网,或者用以太网组网,都是可以的,看你自己的爱好,哪个顺眼挑哪个
2、电脑监控PLC,如果用RS485的话,电脑主机一侧,肯定要加装通讯适配器才能组建网络通讯,还是用网线方便。
3、电脑长期监视PLC,都是用组态软件+网线通讯实在。

网友I:
可能是因为没程序所以报错,写个程序进去试试

网友J:
回复 网友E:
楼主,  FX-5U 80MT 一个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J:
这个贵不了多少,撑死了3200左右,铁定不超3300

网友E:
三菱的编程通讯,可以通过三菱的232、485、422,还有就是三菱支持的总线均可做编程通讯

网友K:
这个我正好做过,5u80点的,和维纶的触摸屏通讯,触摸屏和plc采用485通讯,触摸屏编程时选的是mc协议,然后监控就用plc的以太网口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L(2017-10-25):
FX5U PLC本身带485串口,485连接触摸屏,网口可以用以太网通讯连接电脑,

网友M(2018-10-15):
回复 楼主:
威纶通用485通讯连接PLC 电脑用网线连接PLC 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