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公司有一台油压机,出了一个奇怪的故障,用一段时间就停在下死点无法上升,所有的电磁阀都在正常通电,马达嗡嗡叫,压力也很大,就是上不去,关电重启也不行;

必须关机断电一段时间后,等油路冷却后才能上升正常,用一会儿故障又重复出现,怀疑是电磁阀或者某个溢流阀故障,但不能确定是哪一个!
上升的时候动作电磁阀:1YA,2YA,4YA,5YA,6YA,8YA;

请问油路精通的大师,根据上面的油路图,如何判断故障?请大师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阀的内泄过大会造成这种故障,油温低时油的粘度大,内泄小,系统能正常工作;当油温高时,油的粘度变小,内泄增大,故不能正常工作。请检查与上升有关的几个阀,如:18、20c、25b、20a、24等,重点检查18,把18的压力往上稍调高点试试。

网友B:
确定你的油的型号是否合适,冷却系统是否正常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25a 23a这两个,25a控制单向阀打开的,23a节流阀控制开启速度的,如果坏了会不会造成单向阀没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请问可否通过观察调节18溢流阀的压力大小,通过观察压力值的大小变化,来确定油路是否正常到达18号溢流阀的位置,从而确定是液压缸前端还是后端问题?

网友C:
油太稀了吧。换点新油试试。

网友D:
最直观是上升时拆下回油管一端看有没有漏油,请注意防护接头两端回油流出要引流回油箱

网友E:
正常下降时压力表显示多少。有故障时按上升的时候压力表显示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模具导柱有材料卡死了导致上不去,加大上升压力后上去了,模具导柱被拉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