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280变频器运行跳err09

楼主(2017-08-10):
请问有谁知道MD280的dsp板箭头指示的这一脚通到哪一只ic的那一脚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呀 这个不量测 神也回答不了你呀

楼主:
之前无意测过后来就找不到了怀疑有线路断了

网友B:
你的机器是报ERR9吗?现在搞好了没有?我也修到一台ERR9

网友B:
你图片所指的哪个脚是什么功能脚?

楼主(2017-09-10):
已修复,Us取样的R118电阻开路了

网友C:
看看母线电压多少V?

网友D(2018-01-12):
回复 楼主:
你好,汇川的这个R118在哪一块板子上的,是电源驱动板还是CPU板上的。 我的也是的,不运行时正常的,母线电压都正常,只要一运行就报ERR09这个故障,主继电器没吸合,谢谢!

网友E(2019-06-30):
ER09电压低吧,实时监控电压

网友F:
大神们知道这是什么板吗?连接北京超同步伺服控制器。

网友F:
[upload=jpg]/uploadImages14/a151dc4678348ddb20e2da73e2113b4100a00304.jpg#IMG_20190716_111404.jpg[/upl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