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要求1:5.5KW的变频器带两个5.5KW电机(一个工作另一个停止)。
要求2:使用矢量控制,能够调节到需要的转速,即恒转速。之前只弄过ABB的恒速控制,这个矢量控制有点模糊。只是改革控制方式吗,还是需要哪里注意的。
要求3:按下停止时,能够立马停止转动。

要求1:我大致清楚思路,1号空开-1号变频器-1号接触器-1号电机,1号空开-1号变频器-2号接触器-2号电机。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这个我觉得这么做就可以了。
要求2:使用矢量控制,能够调节到需要的转速,即恒转速。之前只弄过ABB的恒速控制,这个矢量控制有点模糊。只是改革控制方式吗,还是需要哪里注意的。
要求3:立马停止,之前接触过的是接触器直接启动,然后减速电机上面带有,AC380-DC170的整流器制动装置,不知道刹车这个要求,需要提在变频器上面,还是电机上面。变频器应该是采购国产的。

楼主:
台达.英威腾.等都可以。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A:
这个从性价比推荐安川V1000系列

网友B:
一拖二,带制动电阻的混合制动功能。如果选择国产,一定要把需求与制造商的技术支持确认,再决定是否选择。

网友C:
1,要求恒速,可以考虑电机加编码器反馈。
2,立即停止,根据负载情况,可选带刹车的电机;可选变频带直流制动功能;加制动电阻。

网友D:
立刻停止这个要看你的负载的惯量来定刹车用刹车电阻还是电子刹车

网友B:
有关刹车,可以考虑混合制动,也就是先是动力制动(电阻的能耗制动),转速下降到一定时启动直流制动,快停止时启动电机抱闸。这样停的最快。

关于快速停车,不是拿嘴说的,是要算账的,根据旋转轴系的转动惯量和停止时间,计算它的动转矩和轴系的机械强度,如果不合适,快停很容易折轴。相当危险!

网友E:
矢量有开环矢量与闭环矢量控制;闭环矢量控制就是用编码器反馈电机转速、当然开环矢量就不需要编码器反馈了;刹车的话可以用变频器的制动输出来控制、设置好制动频率,当变频器停止频率低于制动频率时制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