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2.2-4kW的电机,工作时每隔一段时间(1分钟吧)需要等待30秒左右,停机能不能节能? 还是让他连续运转?

网友A:
等待30秒?是不是可以理解工作1分钟停30秒再工作1分钟?

网友B:
这种停机没多大价值启动的功率消耗比连续运行消耗还要大。

网友C: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停机。

网友D:
加装离合器更节能,电机启动能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30秒?是不是可以理解工作1分钟停30秒再工作1分钟?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停机没多大价值启动的功率消耗比连续运行消耗还要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毕竟没有装过电表测试过,也不确定, 如果加装软启动呢?启动时间也就两三秒

楼主:
1天1台可能能耗差别不大,24小时300天加上很多这样的设备,不知道多少

网友E:
呵呵;那就装一台用电表测试一下不是最可靠的数据吗?

网友F:
感觉单台电机技能意义不大。

网友G:
这么小的功率为什么要考虑节电?正常工作就好了。没有必要的。频繁启停反而不好。

网友H:
停的时间太短,感觉没什么节能。加离合应该能节能。

网友I:
可以改一台试试效果看有没有改造的价值,毕竟改造也会涉及到费用!

网友J:
就怕到时候电机故障率高了,省电不省钱。

网友K:
这个还是要实际测试不同负载情况不同,曾经测试过两条相同的传送带(0.75kw)一条不停运转工作20秒停止20秒,用电是不停的少,但是没有省钱传送带更换的次数多了。

网友A:
不清楚什么设备这样神奇,电机既可以间歇运转,又允许连续运行

网友L:
只看电机没有好的办法,要看工艺设计,改造。

网友M:
停机时间还是不少了
这种电机是直接启动
理论上停下来还是省一些
可以实际测量的

网友N:
省电应该是可以,但要计算下总体运行费用,频繁启停后会不会产生其他的多出的维护费用?正如14楼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改一台试试效果看有没有改造的价值,毕竟改造也会涉及到费用!

改程序就可以,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什么设备这样神奇,电机既可以间歇运转,又允许连续运行

流水线上的输送辊,因为前面工位需要时间等待,输送辊一直运行

还有一种铣削加工设备,因为需要等待上一个工位大概30秒吧

其实启停频繁的设备也不少,比如说车床车小工件的时候,车几十秒就完了,又要装夹,如果说频繁启动会使故障率更高,好像也不明显吧?

楼主:
有的传送本身就需要频繁启停,我说的这个属于可停可不停

网友O:
在某些应用场合下,频繁启动确实损伤设备。我就经历过,一台进口的切布料的设备,电机2.2KW,运行5秒,停5秒,8小时就这样反复运行,仅1年时间,电机的减速箱轴上的键槽就扭坏了。

网友P:
这样的工况建议变频拖动

网友Q:
这个我们给人家压铸机输送工件的链板线就是如此运行

网友R:
行,可以,就是接触器容易坏!太频繁了。

网友S:
感觉没啥必要,频繁启动更费电。

网友T:
不能!是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U:
如果不是变频器控制,就不好说了。因为启动过程,即便是空载也需要一个大电流的冲击。而用变频器控制,间歇工作会好。我是这么认为了,参考。

网友V:
像这样  连续运行工艺这块应该也可靠吧!

网友W:
考虑一下接触器的感受,感觉接触器得换大启动太频繁

网友X:
电机频繁启动是不会节能的,而且接触器频繁动作后加速使用寿命的缩短损坏...

网友U:
要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就好了。包括用什么控制驱动电机。否则,都是猜测了。

网友Y:
我感觉这种方式节能不了,因为电机启动电流就很大,比正常工作时大挺多,我感觉不能节能。

网友Z:
这个估计费电又费钱!

网友AA:
我们都是不停的,反而相比起来节约电

网友AB:
改变频试试

网友AC:
不建议启停,不节能,还降低寿命

楼主:
不改了,我只是有这个疑问而已,程序里要不要考虑这一点

网友AD:
接触器频繁动作后加速使用寿命的缩短损坏,感觉不太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接触器频繁动作后加速使用寿命的缩短损坏,感觉不太节电

30秒的时间不长也不短, 也就是半分钟, 如果30秒也算频繁会缩短寿命, 你们见过操作行车吗? 升降行走启停有多频繁?  还有,如果说感觉等于没说,因为我也是不确定。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停机没多大价值启动的功率消耗比连续运行消耗还要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毕竟没有装过电表测试过,也不确定, 如果加装软启动呢?启动时间也就两三秒
这么小电机为什么要软启动器,而且软启动不能频繁启动。

网友AF:
频繁启动对电机应该也有损伤

网友AG:
如果非要频繁启停,为啥不用伺服嘞?伺服这方面就很好啊。
用变频器也可以啊,但是记得要吧电机的加速度设小点,减小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