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最近接到几台施耐德atv61变频器出现scf2有阻抗短路故障,22kw 30kw 75kw都有。有的是运行一段时间报警,有的是上电就报但通电几分钟再复位就能工作很长时间,可不稳定。时而还报scf2。载波频率降到2khz无效,更换电流传感器无效,更换主板和模块无效,问题基本锁定在驱动板上面。经过一系列检查未能查出问题所在。这几台变频器暂时用国产备用机代替工作。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论坛里有师傅发过,查电源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电路和电流传感器

网友B:
检测排线,检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