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大师们,图片里是S7-1200 外部脉冲控制V90伺服,第一次用西门子,我想问的是我已经组态好了A相脉冲为Q0.0输出,B相脉冲是Q0.1输出,伺服使能是Q0.4输出,那我写程序时把MC_Power调出来以后,上使能的话,我直接在触摸屏上做个按钮输入到MC_Power的Enable端就可以输出Q0.4了吧?是不是不用单独再写一步图3所示的程序吧?谢谢指教,三菱的用习惯了,西门子的一时半会转不过弯来

楼主:
大师们是觉得我问的问题简单吗?为啥没人回答呢?谢谢大家

楼主:
我上的假工控网吗?表情为啥没人搭理我

网友A:
伺服的使能在调试的时候需要PLC单独给定的,使用指令后貌似自动给定,你试下吧,很久没弄忘记了

网友B:
使能都不用你写。你就负责让power一直使能就好了,不用输出Q点。好好看看帮助。西门子的运动控制这些都帮你做好了,你调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不用输出的是通讯的时候,我这是外部脉冲控制,没有通讯,使能是必须写的,我问的是组态好了是不是不用单独写图三的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