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从上往下是熔断器 然后晶闸管 电抗器 最后是电容。

这是电容柜吗?

晶闸管在里面的作用是啥? 电抗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上往下是熔断器 然后晶闸管 电抗器 最后是电容。

这是电容柜吗?

晶闸管在里面的作用是啥? 电抗器呢?

应该是采用先进的大功率半导体开关器件,代替传统的机械接触器的电力电容无功功率补偿柜。

网友B:
晶闸管是固态接触器代替传统交流接触器。

网友C:
嗯嗯,无触点接触器。不产生火花。实际就是可控硅原理。

网友D:
这是一台电容柜,是控制模块,取代了交流接触器,电抗器是为了防止高次谐波,限制合闸涌流及操作过电压的作用

网友E:
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
还可查看一下面板控制器等,以确认是否为补偿柜。

网友F:
看起来是电容补偿柜,面板上应该有功率补偿控制器!

网友G:
这就一个电力电容无功功率补偿柜

网友H:
晶闸管应该比接触器耐用!电抗器是滤除谐波

网友I:
楼上的都完全正确,替代了交流接触器

网友J:
谢谢大家的分享与解答,来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