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opc server 和fx5u

楼主(2017-08-11):
各位好:
我现在使用的是mx opc server6.04里面没有找到fx5u的配置。请问这个版本的支持fx5u码?支持的话请问怎么进行配置啊。如果不支持请问有支持的版本吗?

如果我两台电脑注册局域网,电脑A和plc通过这款软件连接,电脑B在不安装此款软件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访问电脑A的这个软件读取PLC的数据吗?

网友A:
你使用的,可以直接问技术支持。
只要opc支持网络,配置好dcom,电脑b就可以采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我现在使用的是mx opc server6.04里面没有找到fx5u的配置。请问这个版本的支持fx5u码?支持的话请问怎么进行配置啊。如果不支持请问有支持的版本吗?

6.04发布的时候FX5U还没有上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有没有支持fx5u的opc啊,我到官方网完全没有opc的相关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C:
lab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位机用的labview,本来是想用mx component的,结果在读写的是很只能是一个字或者双字读取。不能以数组的形式读写,而且也不能远程访问mx component。所以就想使用opc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支持fx5u的opc啊,我到官方网完全没有opc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打电话给三菱,然后三菱会告诉你价格,最后买一套。15年的时候软件就是6.06版本了,估计后面还在升级,价格么8000元一套,比你的NI便宜很多,NI买的话,三菱的应该也会买,至于想不花钱,也就想开一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的软件都习惯性的在官网下载软件然后网上找序列号了,这个还真是第一次用。多谢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官网没找到这东西我都差点以为是第三方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