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这款PLC是有四路差动输出的,现在用来控制一台伺服电机,接线采用的是差动接法,那么在PLC程序里我该怎么用指令发送脉冲呢?
一般用脉冲+方向控制的话,绝对定位指令DDRVA里,D1为Y0(脉冲),D2为Y1(方向)
如果采用差动方式控制,是不是理解为双脉冲控制,那么可以使用DDRVA这条指令吗,如果可以,D1D2该怎么样写呢,如果不可以,那怎么样才能让PLC输出双脉冲呢?
另外,双脉冲控制是不是同时有两路脉冲发出的意思?还是两个点都可以发脉冲,但不是同时的,第一个发第二个不发为正转,第一个不发第二个发为反转?
烦请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一:集电极输出和差动输出只是对应的PLC和伺服驱动器接线方法不一样。
二:两种脉冲都可以选脉冲+方向或者双脉冲控制伺服,PLC和伺服驱动器里的脉冲方式设定相同就行。
三:双脉冲指的是《两个点都可以发脉冲,但不是同时的,第一个发第二个不发为正转,第一个不发第二个发为反转》你的这句话理解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