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谁能编写PROFAC程序的?需要将GP3500程序迁移到GP2500触控屏幕上。

编程软件分别是:GP3500编写软件GP-PRO EX 和 GP-2500编写软件是GP-PRO PBIII

两台设备型号分别是GP3500-TC41-24V和GP2500-TC41-24V.

QQ联系方式:188961215

网友A:
呵呵;为什么相对新款的向老款的迁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有GP2500的触控屏,业主也就为了省钱不想换屏幕。手头上只有GP3500的程序

网友B:
可能需要重新编制触摸屏组态画面的程序,还需要读取PLC的梯形图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程序可以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面是要重新组态

网友C:
程序不大还可以,大的话比较费时

网友C:
可以把触摸屏的程序发过来看下

网友D:
没有脚本之类的还可以,看看具体程序吧

网友E:
这个,如果是对方PLC支持的话没有问题,如果GP2500不支持那个PLC你就不要玩了

楼主:
画面要重新组态的,因为GP3500与GP2500不能互相转换。与PLC是走以太网的

网友F(2017-10-28):
引用 楼主:
现场有GP2500的触控屏,业主也就为了省钱不想换屏幕。手头上只有GP3500的程序

这个业主没算过,浪费的时间成本够买几个屏了,也不算算机器停产的成本

要每个元件打开逐个对属性,十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