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我们常用的系统结构是控制器或plc+伺服电机+减速机+机械结构,有没有可以直接在驱动器里编程序的不用上位机?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常用的系统结构是控制器或plc+伺服电机+减速机+机械结构,有没有可以直接在驱动器里编程序的不用上位机?什么牌子的
应该有集成了简单的逻辑控制功能的伺服驱动器,就像台达的PLC变频器一体机一样(变频器上有数量较少的PLC的IO控制端口,可进行简单的编程),但是没有用过。

不过即使你不用PLC,那么你的控制系统怎么实现?(定位控制,转矩控制,速度控制等等)

网友B:
要看具体实现什么功能?高低速,变化?反复工作?